【穿越机小功能】如何定制《星球大战》风格的穿越机启...

楼主(2018-02-26):
视频教程链接
  上一期视频,我讲了一下如何把电机变成BB响,于是有小伙伴问我,能不能改变飞机的启动音乐。其实我很早就在群里听到开头的这个音乐,但是我在论坛上并没看到有人发过教程,于是我就做了这个视频。
  我相信玩过穿越机的小伙伴对这个声音一定特别熟悉(传统启动音)。但是这个声音一直都是这样的,听多了难免觉得单调了,而且每个人的飞机启动音都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我就带大家来设定属于自己的飞机启动音。
  今天我单独讲BLS电调的设定方法,首先你的电脑要安装电调的地面站,没有的小伙伴可以进入 https://github.com/blheli-configurator/blheli-configurator/releases 这个网站下载地面站,安装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和安装普通程序一样。打开地面站.
第一步飞机上电,在上电之前一定把螺旋桨全部卸下来
第二步用usb线连接电脑。
第三步,选择对应的端口,这个端口和你连接bf 地面站的端口一样。
第四步,进入这个页面,
选择FLASH ALL.
刷这个后缀RC blheli-multishot 的固件,不同品牌的电调前面的代码会不一样,但只要确认后面的字母一样就可以.
点击刷写,等待一小会。
全部刷好之后调节一下这边的数字(弹出文本)有几种选择。
01 Stealth Mode (Totally silent, all tones disabled)
91 Imperial March Startup Tone
92 "Crazy Start" Tones
93 Game of Thrones Startup Tone
94 HG Startup Tone
  选择设置其中一个(本视频选了91),
点击write 写入,
点击退出连接。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电调启动音已经改变了。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启动音虽然这里只有四种,bls暂时只能设置这几个,bl32位电调就不一样了,32位的可玩性高很多。在下一期视频里,我会介绍32位电调如何改变启动音。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击关注收藏,祝大家飞行愉快!

网友A:
EMF8BB21F16G主控芯片   支持那些电调模式

电机做BB响有的声音响吗

网友B:
不错不错,感谢楼主,等我开学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感谢楼主,等我开学试一下

恩恩,可以试试。这个功能纯粹就是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F8BB21F16G主控芯片   支持那些电调模式

电机做BB响有的声音响吗

只要电调用的是BLS固件,能够通过这个地面站刷写固件就可以改变启动音,电机做BB响声音取决于你电机的型号,一般2205级别的声音就和普通BB响差不多

网友C:
楼主视频真的不错,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视频真的不错,赞!

谢谢支持

网友D:
16.7版本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7版本不可以?

这个目前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谢谢楼主分享打赏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帖子,帮顶咯!

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电调用的是BLS固件,能够通过这个地面站刷写固件就可以改变启动音,电机做BB响声音取决于你电机的型 ...

我只知道是EMF8BB21F16G主控芯片  ,刷写软件里只有品牌没有型号选择,怎么选呢。

网友G:
没有这个调参软件怎么办,楼主可以发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这个调参软件怎么办,楼主可以发软件吗?

https://github.com/blheli-configurator/blheli-configurator/releases 这个网站下载地面站,

网友H:
不错!
BLS电调固件终于加入了这个功能了;
不过,RF电调第一版固件就可以更改四种启动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
BLS电调固件终于加入了这个功能了;
不过,RF电调第一版固件就可以更改四种启动音:) ...

其实这个很早就有了,只是之前没人出教程

网友:
我是kingkong90gt的f3飞控,每个启动音声音都很小,请问是正常的还是我哪里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