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相机求助

楼主(2018-02-26):
万能的模友,小蚁相机上电不开机这个模块发烫有知道的么?

网友A:
我的,山狗也是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用高压充电了?

网友B:
那个是电源ic 充电什么的都是它,返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山狗也是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用高压充电了?

电源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电源ic 充电什么的都是它,返修吧

没的卖不然买一个换了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接反了

估计是报销了  ,我的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报销了,我的也是

你也接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接反了?

我是把图传发射的输出电压接上了,闪了一下就开不开机了,后来一测输出电压,tmd一下子8.99伏,唉。。。。想想都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图传发射的输出电压接上了,闪了一下就开不开机了,后来一测输出电压,tmd一下子8.99伏,唉。。。 ...

你没看看哪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没看看哪坏了?

现在也是一通电,主板就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是一通电,主板就发热

应该也是电源ic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也是电源ic坏了

那东西不好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东西不好换啊

主要是买不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买不到啊

旧手机上应该也有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手机上应该也有这东西

没有

网友C:
建议大家用飞机供电加一块低压差的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大家用飞机供电加一块低压差的降压模块,

你会修么?

网友D:
我的插上电就是红灯,拔掉就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插上电就是红灯,拔掉就开不了机

还能开机啊

网友E:
把这个芯片换了,某宝上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这个芯片换了,某宝上买一个

搜不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插上电就是红灯,拔掉就开不了机

我的山狗也这样  充电电压不稳导致机身发烫  后来就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