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接电调或者接收机不能调参

楼主(2018-02-26):
我的apm飞控插好线以后,连接不上地面站,拔掉接收机和电调可以连接地面站,但是不连接接收机和电调怎么调啊,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调飞控不用接电调,接收机接上就行,换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飞控不用接电调,接收机接上就行,换个版本试试

接收机插上也不行啊,只要一插接收飞控跟电脑立刻断开连接

网友B:
是否直接从USB囗取电,没有外置电池?
若接收机电源接电池会否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直接从USB囗取电,没有外置电池?
若接收机电源接电池会否改善?

我觉着有道理,我试一下

网友C:
USB连接的话
USB接口电压不足以供给APM正常工作。甚至连USB端口都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连接的话
USB接口电压不足以供给APM正常工作。甚至连USB端口都无法识别

是的,插了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D:
供电不足的原因,外置供电或换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不足的原因,外置供电或换电脑。

插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
笔记本连接的吧。笔记本的USB供电比台式PC差很多,还是外接电源吧。要不不稳定的。容易产生这种问题。台式机也最好用后置USB,前置的和笔记本电脑的输出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