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控接F3飞控,如何设置PPM输出

楼主(2018-02-27):
我自己做了几个萝莉三代控和接收机,将接收机连接到F3飞控,但是操作摇杆,调参软件没有反应。
这里选择了PPM RX,然后重启
不管怎么动摇杆,这里的通道数值都没有反应

F3飞控与接收机的连接方式:飞控PPM焊盘连接接收机1通道,飞控5v电源接接收机电源。
遥控设置通道一为PPM输出,重启遥控器
接收机与F3飞控连接好了,通电,遥控器对频连接成功

但是不管摇杆怎么动,电脑调参软件的接收机界面上面都没有反应

网友A:
萝丽接收机好像只有PWM输出

网友:
帮顶,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接收机没有供电,或是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萝丽接收机好像只有PWM输出

有PPM输出的,在接收机菜单可以设置为输出PPM还是PWM或者舵量。但是我设置了PPM后,调参软件依然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PPM输出的,在接收机菜单可以设置为输出PPM还是PWM或者舵量。但是我设置了PPM后,调参软件依然没有反应 ...

我的也这样设置过,结果与你一样,后来加一个转换器才实现PPM,SBUS输出,我觉得问下萝丽老大更好。

网友B:
亲试可用,楼主检查接线和端口是否一致,祝爽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亲试可用,楼主检查接线和端口是否一致,祝爽飞!

麻烦说下你的萝丽接收机PPM输出信号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说下你的萝丽接收机PPM输出信号是怎么接线的?

我没用过你图示的飞控,接线图示请向店家索要,我只能说,萝丽标准的六通接收机能设置成PPM输出,并且亲测连F3正常使用

网友:
我也测试可用,我装在有刷F3上的,开始也和LZ一样没反应,重启了一遍就好了。
自制的萝丽控,舵量抖动比较大,1500中心点调好后,上下行程都变了,和商品控还是有点差距,期待爱萝丽修正。

网友:
佩服这么会折腾的各位

网友:
貌似接收机有一个是ppm固件

网友C:
飞控有没有焊点选择SBUS或者ppm

网友:
你的接收没有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有没有焊点选择SBUS或者ppm

应该是你说的这种情况,飞控信号焊点没有找对。我接了有刷F3飞控上,可以正确输出PPM。这两天有点小忙,周末重新焊接F3飞控与接收机。这个飞控表面的丝印已经不清晰了,F3飞控好像有很多PCB版本,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与我的一样的飞控布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说的这种情况,飞控信号焊点没有找对。我接了有刷F3飞控上,可以正确输出PPM。这两天有点小忙, ...

F3Evo的我没用过也不清楚,找下有没有三个焊点让选的那就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Evo的我没用过也不清楚,找下有没有三个焊点让选的那就是的了

接F3有刷飞控可以正常使用萝莉PPM,但是接无刷的F3飞控就是不行。我换了好几个飞控,F3、F4、PIKO BLX都试过了,无刷的就是不行

楼主:
多谢各位帮忙,已经找到原因了。不是接收机的问题,是穿越的飞塔为了缩减空间,集成度太高,把PPM和LED控制引脚集成起来了。在CF地面站中,关闭LED_STRIP就可以正常使用PPM了

楼主:
使用SBUS信号的接收机,可以打开LED_STRIP,实现LED控制。但是用PPM信号的接收机,就必须关闭LED_STRIP功能,才能正常使用PPM信号

网友:
我也试过,你应该没上电池

网友:
你们难道不试试上电池么,别问我怎么萝莉控接F3飞控,如何设置PPM输出 飞控,遥控器,接收机,对频,F3 作者:qw814478630 79 知道的

网友D(2018-04-01):
一直在捉摸怎么练模拟器,怎么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捉摸怎么练模拟器,怎么练

你买一个凤凰模拟器,淘宝有卖,40块钱左右,安装到电脑。卖家送一根遥控器和电脑连接的音频线,把遥控器和电脑连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此贴问题已解决。是飞控没有设置好。与遥控无关

网友:
好的,可以试试,看别的帖子一直没有明确说明的

网友:
就喜欢,玩模拟器了

网友:
端口远UART2的.senal RX然后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的舵量正常吗?我用萝莉控连接f4飞控刷的固定翼inav固件,要求最低舵量1000,最高舵量2000,可是 ...

舵量偏大,1174至2074,用大小舵也调不到1100。问过萝莉了,他说下一版会修正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用萝莉控和f3飞控正常吗?舵量最低多少最高多少?我的萝莉控用ppm连接刷了inav固件的f4。inav固 ...

有两种方法,其一,利用萝莉控大小舵功能将通道行程调大,如果仍达不到要求的行程。其二,和用飞控CLI输入rxrange 0 (最小值)(最大值)rxrange 1(最小值)(最大值)rxrange 2 (最小值)(最大值)rxrange 3(最小值)(最大值)别忘了save。

网友(2018-10-12):
我用萝莉八通道接收器无问题,萝莉六通道接收器就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