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起飞后总是向右飘

楼主(2018-02-27):
年前刚组装了一架四轴s380。pix2.4.8,2212电机920KV,9450自锁桨。刷的3.2.1的固件,各种校准都挺到位。电调油门校准到位,加速度计水平到位,罗盘和GPS朝向一致,搜星和精度因子到位。今天有时间了外场试飞了,起飞后整体向右飘的厉害,每一次总是向右飘,无风!应该是什么原因?因为在老家没有电脑,日志目前看不见。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楼主:
感觉还不如以前的APM稳定。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右飘的时候你控的回来吗?,如果控不回来有可能是遥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飘的时候你控的回来吗?,如果控不回来有可能是遥控有问题

能控回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控回来的

你微调有没有全部回中?,如果有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微调有没有全部回中?,如果有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微调都是回中的。不知道用自动微调能行不?

网友:
这个我还不大清楚

网友B:
重新校准一下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一下罗盘。

我是自稳模式飞的,罗盘应该是不参入工作的。

网友(2018-05-20):
应该是加速度和水平没有校准吧,如果校准的时候左边高了,飞机自稳模式就会往右边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