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机架

楼主(2018-02-27):
apm2.8控+郎宇A2216 Kv1250电机+4s5200mA电池+14寸桨+170g云台+小蚁相机 怎么样!大家给点意见吧  我新手玩模

网友A:
电调呢?机架呢?电机kv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呢?机架呢?电机kv太大了吧

机架是F450  电调是致盈30A

网友B:
14寸桨,电机KV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寸桨,电机KV有点高

懂了

网友:
14寸桨 450的机架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二手个大疆精灵3,2000多。比你自助的好太多了。

我觉得还是自己组比较好  因为二手信不过 一半都要暗病的  而且自己动手意义不同

网友:
12寸浆1000kv差不多了

网友:
桨和KV不协调,KV920,10桨或11寸差不多。另外电池重了!

网友:
自组玩了两年,学到很多东西,现在买大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是F450  电调是致盈30A

2216的电机不适合14寸的桨,而且机架装不了,可以上1238的桨

网友:
换800KV电机。换12寸桨

网友:
这个KV配这个桨应该可以上600轴距了,电池弄小点

网友(2018-05-25):
我去首先螺旋桨与电机kv值就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