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几天了真搞不懂SPRACING F3飞控的固件烧写,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8-02-28):
一年前买的SPRACING F3飞控,想用现在新版BF地面站调参但是就是连不上,本来想重新烧写固件但是就是启动不了DFU模式,还有驱动的名字跟现在的都完全不一样。   驱动可以安装成功,就是刷不进去,希望有大神指导一下方法!

网友(2020-02-11):
驱动问题吧

网友:
只能搞好的、我之前是刷错固件了、现在也是这样

网友(2018-02-28):
单独下载一个cp2102的驱动,注意分操作系统的,win7、8的驱动和win10的驱动不一样。

网友:
你这是驱动不对的问题!!!!!!!!!

网友A:
先把驱动重新安装一下吧,还有刷固件不要用中文地面站
标准的f3 一般是不需要进入DFU模式刷固件的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B:
很明显你没装驱动啊
F3是没有DFU模式的 刷固件直接刷就可以了
如果失败可以短接BOOT 强刷

网友C:
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一个单片机电路。多多研究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驱动重新安装一下吧,还有刷固件不要用中文地面站
标准的f3 一般是不需要进入DFU模式刷固件的 ...

明白,可能我就是用了中文的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一个单片机电路。多多研究咯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你没装驱动啊
F3是没有DFU模式的 刷固件直接刷就可以了
如果失败可以短接BOOT 强刷 ...

请问强刷怎么操作呢?

楼主:
刚试过还是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脑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试过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脑问题

具体操作请看KZ的视频,很清楚地。链接

网友:
下面有提示你不能进入Bootloader刷机模式,说明你没有安装或者装错了Bootloader的驱动,去官网界面下载或者泡泡实验室有

楼主:
明白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操作请看KZ的视频,很清楚地。链接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9768143/

这个我都会,应该就是驱动的问题,找不到正确的驱动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网友D:
看图你这就是驱动没装对

楼主(2018-05-04):
引用 网友D:
看图你这就是驱动没装对

搞好了谢谢

网友(2018-12-30):
怎么刷的我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