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8-02-28):
为什么我的f450一加油门就翻

网友:
校准平衡

网友:
重新校准你的加速度计先!

网友:
仔细检查电机通道,电机转向和桨的反正是否正确。

网友:
楼上正解,先把飞机装好了再飞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估计是桨叶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