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狗

楼主(2018-02-28):
新年第一贴,首先在这祝各位魔友2018狗年汪汪汪,每天爽飞爽炸, 废话不多说今天刚拿到这款电调先做一个开箱外观评测。

楼主:
● 32位处理器
HAIKE 30A电调采用32位处理器,2048油门分辨率,启动性能好,油门响应迅速,手感细腻。配合独有的控制算法使得电机运转高效安静并且有效降低发热。
● 强兼容,支持DSHOT,无需改动硬件。
HAIKE 30A电调采用自适应控制系统,可自动适配市面上绝大部分电机,同时支持500HZ PWM,Oneshot125,Oneshot42,Multishot以及支持Dshot150/300/600/1200并且无需进行任何硬件改动。
● 可玩性更强
HAIKE 30A电调配置穿越机寻机功能,玩家不慎炸机后可根据电调提示音确定穿越机位置支持上电音更改,玩家可选择自己喜爱的BGM作为上电启动音,满足个性化上电提示。
● 支持3D模式
HAIKE 30A 支持3D模式和自动进角功能,顶级的硬件搭配加上32位处理器配合强大的算法保证暴力3D的同时又不失效率。
● 丰富的功能设置
调参软件提供丰富的参数配置,包含油门行程设置、进角设置以及主动刹车模式等。用户可通过CleanFlight、BetaFlight连接电调进行参数设定。【这是在网上找的一些资料

楼主:
1楼先占住,楼下继续更新。

楼主:
刚拿到这款电调的时候“惊了”为啥会这么大对比我之前用的好赢bls30a简直大了一整圈

网友A:
狗年卖机械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年卖机械拘

狗年炸

楼主:
这个个头的电调应该算穿越机里面算“大个子”了想要加电调保护壳是不实在的了,还是老老实实包热缩管缠胶带!其实电调保护壳这种东西在楼主看来有些鸡肋,听好多人说炸鸡被削过电调  楼主之前刚入穿越的时候也没装过壳,也没被削过电调,可能这是个看脸的社会吧

楼主:
其实在我看来一款电调好不好第一是虚不虚标,二是pcb板设计了,  )电调两面都有焊盘,这就让电调可以一边的焊盘坏了还可以用另一边的焊

楼主:
其实楼主也是第一用32位电调很多东西都还没研究过,之前看别家的32位电调都是带led灯的【骚】这款电调就没有灯,谁叫这款电调便宜呢!

网友:
大小还好了  不过不知道真正的发热情况

网友:
不错的电调,不过用这么大的铜皮电路不知道算不算拖鞋成本

网友:
万代的mos管大 所以电调就大了

网友:
商品烧毁著名原因,终身免费更换一次!  厂家售后力度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