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如何diy一台油电混合动力无人机

楼主(2018-02-28):
请教各位老师如何diy一台油电混合动力无人机

看了华科尔的油电混合动力无人机后,突发奇想自己diy一台研究研究。在我现有设备基础上改造一下,用前年收的10kg级植保机改装,看了淘宝的发电机重量都在9kg以上根本搞不了啊!想自己diy一台又对这个东西头大如斗,想请各位老师给点意见,这个发电和变压,输出系统怎么搞啊。
打算用这个汽油机有2.6公斤可以吗?至于马达和稳压器,变压器,怎么搞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还是用专业的航模发动机吧 轻量 高效

楼主:
这两个怎么样

网友A:
我记得有油动的可变轴距多轴 效率应该会比混合的高很多

网友:
Generator weight: 4kg
Voltage: 48V
Generator output: 1.8kw(continuous), 2kw(max)
Recommanded Max take-off Weight: 18kg for Quadcopter, 21kg for Hexacopter
Fuel tank: 3.5L
Fuel consumption: 1.5L/H(Max)
Service temperature: -20 ~ 40°C
Applicable UAV types: Multicopters, VTOL Fix-wings

国内有人做 4kg发电机 飞机要有20kg起飞能力
公司叫foxtechfpv

网友:
好想法,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B:
你是打算自己玩还是做产品呢?做产品的话,没个几十万就别想了

网友: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油动的可变轴距多轴 效率应该会比混合的高很多

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打算自己玩还是做产品呢?做产品的话,没个几十万就别想了

自己玩

网友:
用发动机带动低KV无刷马达来发电

网友C:
心有灵犀!前提没有资金!我只是想一想!15公斤植保机,2kw汽油发电机。组成自动充电就可以了。植保机去掉药桶。铝合金制作发电机吊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有灵犀!前提没有资金!我只是想一想!15公斤植保机,2kw汽油发电机。组成自动充电就可以了。植保机去掉 ...

只是不知道发电机马达要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不知道发电机马达要多大的

自己玩没有30W下不来
发电 逆变都是问题 最主要的是重量很重 定制件不少
这一台成品机2W美金 飞3个小时的 自己看研发成本多少

网友(2020-12-24):
10KG植保机 用26CC 发动机 是带不起来的!  发动机功率 不够,热效率。。。。。 26CC 带个小机架 玩玩还是可以的! 不过这种发动机的寿命很短,机械连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