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电机和螺旋桨的配对

楼主(2018-02-28):
(图片)

网友:
用过银燕GT2215 09搭配7060桨

网友A:
800KV用12寸桨 1400用8或者9寸  自己推一下
1000KV大概用11寸1200大概用10寸

网友:
电机和螺旋桨的配对 电机 作者:136633066733 6496 电机和螺旋桨的配对 电机 作者:136633066733 5763 电机和螺旋桨的配对 电机 作者:136633066733 6298

网友:
电机和螺旋桨的配对 电机 作者:136633066733 9872 电机和螺旋桨的配对 电机 作者:136633066733 1342 电机和螺旋桨的配对 电机 作者:136633066733 9838

网友:
三楼说得有道理,但不绝对,主要看你要的速度和机身质量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0KV用12寸桨 1400用8或者9寸  自己推一下
1000KV大概用11寸1200大概用10寸

用超过8寸的桨会不会打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超过8寸的桨会不会打尾

正X的F450最大可以上12寸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超过8寸的桨会不会打尾

我搞错了。不好意思。。
那个不是说加高电机座了吗?其实可以自己改。我的就用10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