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上电的问题

楼主(2018-03-01):
之前的四轴是apm单独供电,等飞控启动了我再接动力电池给电调供电。一直没出什么问题。

后来听说最好通过电流计给apm供电,在上动力电的时候给apm一并供电了。

想问下这两种方式有啥优缺点?我知道飞控与动力同用一块电池怕干扰。

网友:
两种供电方法基本差不多

网友:
电压够高。足够稳定。什么方式供电都没问题

网友:
还是用电流计吧

网友:
                一模一样

楼主:
哦,谢谢大家。这样省一个ubec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