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传摄像头画质鉴定!

楼主(2018-03-01):
亲爱的模友们,请问这两种摄像头哪个的画质高。一个是山狗f68,说摄像头有2000万像素,用自带的av输出接图传发射,但av输出画画参数不清楚。另一个是小型的700-800线摄像头。图传发射用ts832.接收用rc832.想问问哪种回传回来的画质好,接收端用的7寸屏。谢谢了!!!感激不尽

网友:
图传回传的画质都差不多的好像只有  480p

网友:
反正我用gopro4和foxeer 的摄像头,用7寸屏看是一样的

网友A:
也要看你的屏示屏用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要看你的屏示屏用那种

屏是那种1024×600的高亮的

网友:
不是高清图传一个德行   用了高清图传延时大

网友:
山狗是数字转模拟,清晰不了,另外所有av信号都不超过480p,再高清都没用

楼主:
Ok!谢谢大家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