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乐迪AT10设置APM飞直机,为什么辅助通道第5

楼主(2018-03-01):
想用乐迪AT10设置APM飞直机,为什么辅助通道第五通道没有姿态选择选项,但是多轴和固定翼都有。请老师指点

网友(2019-02-25):
兔兔写作业突突突同学兔兔写作业

网友: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您可以在遥控器的基础菜单——机型选择的里面,把机型设置为多旋翼。
直升机也是可以在多旋翼机型模式下使用的。

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咨询售后人员
QQ:2850416977 2853979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