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自动调参一直调不稳

楼主(2018-03-01):
apm2.8的飞控,每次自动调参调过后,飞行还不如默认参数的稳,飞起来晃晃悠悠的,特别是下降的时候,几乎飞不成,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感觉apm2.8太考技术了吧。。我已经摔了无数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apm2.8太考技术了吧。。我已经摔了无数次。

我见人家调好的都飞得特别的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人家调好的都飞得特别的稳啊

啊?难道我买了个山寨版??。。。如今我已经转了PIX

网友B:
apm的自动调参对机架有要求,必须刚性机架,计算出来的参数才准确。

你大概是最常见那种450尼龙机臂的吧,那种不行,调完了就会特别肉,晃晃悠悠的。

我原来也遇到过,这点其实在apm维基上有明确的说明,后来在朋友的碳架650上自动调参就很好飞。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的自动调参对机架有要求,必须刚性机架,计算出来的参数才准确。

你大概是最常见那种450尼龙机臂的吧, ...

你说的对,我的机架就是你说的那种,可这种不用自动调参,还有别的办法吗,默认的数据这不太稳

网友C:
默认参数微调吧,机架确实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参数微调吧,机架确实影响大

一点一点调pid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我的机架就是你说的那种,可这种不用自动调参,还有别的办法吗,默认的数据这不太稳

手动调参啊,一般其实主要就是俯仰和横滚的p和d两个参数需要慢慢根据手感调,可以用6通道关联一个旋钮,来手动调,我一般是把俯仰和横滚的p值一起联动到那个旋钮,调一次,再把d一起关联后调一次就好了。其它的默认就还可以。具体方法应该很多地方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调参啊,一般其实主要就是俯仰和横滚的p和d两个参数需要慢慢根据手感调,可以用6通道关联一个旋钮, ...

好的,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