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的经验 1:降落是最重要的,场

楼主(2018-03-01):
冲浪者x8的经验
1:降落是最重要的,场地一定要大,100米平地以上才能无损降落。当然10米也够了,但前提不是零件散落。
2:起飞用手抛最好助跑,飞机举过头感觉有点重,但是一助跑飞机就有的升力变轻了,抛起来很是轻松。在论坛看到的经验很管用。以前都是在高处才敢起飞,平地都不敢抛。
3:x8的快拆机身的确方便不少,但多次的拆装与飞行后会造成很大的配合间隙。所以在飞机间隙太大后就不要拆它了。装好后用502/热熔胶将翼身固定死。直到退役。其实飞机的接插处是较薄弱的特别是在大油门高速的飞行时,翼身没固定死前都会有松动的情况。所以建议最好把飞机一次性搞定死,其次是不固定死但每次给完别拆。
4:同样大小的电池,因为飞行手法各异,飞行模式不同,飞机重量与电机,桨的配置区别。其飞行时间差别很大,所以不要怀疑别人能飞40分钟自己只能飞10几分钟了。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自己去实践,多看看魔友的帖子很重要,用实践去检验后才是自己的经验。

网友:
越快放完电说明技术越好

网友:
冲浪X8是很好飞,很能滑的飞机,练航道,练降落都很好,便宜的机身,新手没压力。

网友:
冲浪者x8的经验
1:降落是最重要的,场 电池,电机 作者:明月清风2015 4728 冲浪者x8的经验
1:降落是最重要的,场 电池,电机 作者:明月清风2015 387 冲浪者x8的经验

网友:
冲浪者飞飞场降落才对

网友:
1,特别容易降落,2,手抛怎么也不会打到手不需要起落架,就能在草地上划起来,3,机身上有固定螺丝,把螺丝拧紧就好了。4,滑翔机就不需要很大油门就能平分

网友:
502会腐蚀ep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x8的经验
502会腐蚀epo吧?

会,但不严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浪者x8的经验
越快放完电说明技术越好

我全油门一直飞就是技术好了?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冲浪者x8的经验
1:降落是最重要的,场 电池,电机 作者:反古新秀 1067 冲浪者x8的经验
1:降落是最重要的,场 电池,电机 作者:反古新秀 7835 冲浪者x8的经验

网友(2018-04-15):
划跑比较好 直接手抛 7成成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浪者x8的经验
划跑比较好 直接手抛 7成成功率

对,直接手抛如果电池大了,成功率会降低。滑跑几米马上会感到飞机浮起来了,很轻。所以滑跑起飞成功率要高很多。

网友:
表示飞冲浪者从来不用考虑场地问题,手抛起飞,手接降落没压力。

网友(2020-06-22):
机翼固定死那就没法带走了,除非家门口就是飞场

网友:
蠢蠢欲动,担心初飞就炸。个人新手还是好好练练模拟里吧!

网友(2020-07-25):
我21700电池4s1p2216电机原地手抛很轻松

网友(2021-10-27):
引用 楼主:
对,直接手抛如果电池大了,成功率会降低。滑跑几米马上会感到飞机浮起来了,很轻。所以滑跑起飞成功率要 ...

冲浪者随便抛……带起落架超过1kg的鸡,没有落差,或者有人代抛尽量避免

网友(2018-03-02):
冲浪者x8的经验
1:降落是最重要的,场 电池,电机 作者:明月清风2015 3557 冲浪者x8的经验
1:降落是最重要的,场 电池,电机 作者:明月清风2015 9018 冲浪者x8的经验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冲浪者x8的经验
1:降落是最重要的,场 电池,电机 作者:反古新秀 3749 冲浪者x8的经验
1:降落是最重要的,场 电池,电机 作者:反古新秀 4683 冲浪者x8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