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穿越机的问题

楼主(2018-03-02):
去年装了个210入门穿越机一直没玩,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失控保护功能在穿越机上有'没有必要设置?
是遥控器上设置还是用飞控的设置?
我用的DSMX接收机,不带失控保护功能

网友:
飞控上可以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有必要,一般设置遥控,就是设置接收机收不到遥控发射机信号后的各通道默认输出值。

对于穿越机来说,设置油门通道输出最低,模式通道手动模式,解锁通道锁定飞控。这样设置可以最大程度上防止伤人。

另外如果上面有防丢报警器一类的配件,要设置失控状态的时候蜂鸣,方便找机

网友:
飞控和遥控上都可以设置
一般默认的就是失控后中瞬间断油门输出 为了安全
你也可以根据情况设置

网友:
一般都是在场地内飞赛道,或者一小块室外障碍,
以炸机为主,穿越都是近距离飞,一般不失控

网友:
如果没有GPS失控返航保护是没用的

楼主:
了解了,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