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连接bf电机可以解锁,单独上电就不能解锁

楼主(2018-03-02):
飞机连接bf电机可以解锁,单独上电就不能解锁,会有报警,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油门行程最低值打不到飞控解锁要求吧,在接收机界面右边有个min的值设为高于最低油门值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2018-04-20):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最低值打不到飞控解锁要求吧,在接收机界面右边有个min的值设为高于最低油门值一点就可以了

应该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