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遥控器

楼主(2018-03-03):
一般都是用什么牌子的遥控器哇,推荐一下哇

网友:
frsky D9+  或者10S

网友A:
看用途和经济,买能承受的最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途和经济,买能承受的最贵的。

便宜实惠点的,我还是一个学生

网友:
天七妥妥的

网友B:
d10 d7e f7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 d7e f7

谢谢啦,想入坑却不知道买什么好

网友:
天地飞9,华科尔d10,乐迪遥控

网友:
便宜的Q X7吧,这个都贵就只有富斯i6啦

网友:
關鍵還是在於預算吧
如果喜歡自由度高就FRSKY...
不知道您的預算多少還真的很難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