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怎么解除Pixhawk的锁定状态?

楼主(2018-03-03):
天地飞9怎么解除Pixhawk的锁定状态?

网友A:
你自己设置的是啥...

网友B:
描述不清楚,你是要解锁吗

网友C:
看你怎么设置的   有可能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也有可能是外八字   或内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设置的是啥...

油门解锁在哪里设置哦?不是油门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不清楚,你是要解锁吗

就是油门行程校准(正常)后,飞控断电上电一次,按下解锁开关,提示音正常响,再推油门电机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怎么设置的   有可能是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也有可能是外八字   或内八字

都试过了,油门最低左右无任何变化,外八是长音“嘟”,内八是“嘟,滴”,飞控黄灯的闪动状态一直不变,闪的状态“灭灭亮灭亮”循环,我看泡泡老师视频是“灭亮灭亮”循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油门最低左右无任何变化,外八是长音“嘟”,内八是“嘟,滴”,飞控黄灯的闪动状态一直不变, ...

黄灯是飞控拒绝解锁   你绝对是没有校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