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飞机四十米左右必定失控返航

楼主(2018-03-03):
            数传遥控器显示四十米高度左右,前方范围应该也就十米左右,就会无法控制,然后返航了,看了下地理围栏是没有开的,难道是遥控发射接受有问题吗?要怎么判断呢?现在是完全找不到头绪,希望大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先谢过了

网友A:
先查天线 8成是天线断了或者被渣天线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天线 8成是天线断了或者被渣天线坑了

接收是r12ds双天线,之前有一根确实压断了一半,后来还是换的淘宝的乐迪r12ds,但是另一根又被轻微压了一下有点痕迹,也要换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天线 8成是天线断了或者被渣天线坑了

网友A:
我一般穿越机 这种天线螺旋桨达到 或者那接口接触不好才会这样
大的航拍机天线都在 螺旋桨下面 折一点没问题

如果是pix 或者apm 可以通过RSSI来看是不是天线有问题
一般配置完整的话 RSSI是要显示在MP的 HUB上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去看遥控器的Range test  模式  就是遥控器在最低输出功率的情况下看遥控距离
这样飞机不要起飞也能做
但是做之前 你要有个好的接收来作为参考
假设好的接收器出了10米才没信号
如果可能有问题的接收器只能接受2-3米 那就明显这个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穿越机 这种天线螺旋桨达到 或者那接口接触不好才会这样
大的航拍机天线都在 螺旋桨下面 折一点没问 ...

我还有个r9ds的接收,那我明天试试,真的是非常感谢了

网友:
牛逼怎么攒???

网友B:
乐迪真有那么差吗?    额 我才卖了个

网友C:
一看失控我就一猜又是说乐迪……还真是。为什么我的好好的又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穿越机 这种天线螺旋桨达到 或者那接口接触不好才会这样
大的航拍机天线都在 螺旋桨下面 折一点没问 ...

请问下摇控器的Range test  模式是在哪个地方?我的是乐迪at9s,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乐迪真有那么差吗?    额 我才卖了个

没有吧,我的是不小心把天线弄坏了才这样的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失控我就一猜又是说乐迪……还真是。为什么我的好好的又没事

这个锅应该是个人的,不小心弄断了一根天线...不怪乐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摇控器的Range test  模式是在哪个地方?我的是乐迪at9s,谢谢啦

问售后
如果radiolink没这个选项就可以丢了 不可靠的控

网友:
学习了,开卷有益!

网友:
之前零度的S4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因为当时是WiFi数传,差不多十多米WiFi断了,飞控就认为失控了返航,把WiFi数传取了就正常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 走路单独拿着接收机 不要装在飞机上
如果也是 基本确定 接收机或者遥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