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

楼主(2018-03-04):
请问大佬们在哪里挑cc3d飞控解锁电机开始转动?换了新电机之后重新挑参,发现解锁后电机不会自转了,只有推油门才转,怎么破?

网友:
弄QQ飞控咯,我有一个要不要要的话低价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怠速

大佬,怠速调到多少呢?

网友A:
一点点向上调到转速差不多就行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点向上调到转速差不多就行了呀。

四个电机都在1190附近,点开始是可以转的,点停止就停了。您是说要再调高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点向上调到转速差不多就行了呀。

大佬,可以加下微信,教教我吗?我比较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加下微信,教教我吗?我比较白

那你调到1200吧,我微信18351931730

网友:
跟设置有关,有解锁不转的选项,其实我一般设解锁不转,因为紧急情况下收油门不需要在额外上锁,不容易伤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