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F3飞控是哪个版本的

楼主(2018-03-04):
咸鱼上买的,卖家失踪了,开始以为是SPRacing F3 EVO,刷了固件不起作用,看看布局好像和EVO不像。底部有REA ACC的字样。不知道这个得用哪个固件?
CF和BF能刷固件,但是连接不上。

网友A:
我也刚买了个,好像200入的,你装芯片驱动了吗?应该是C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买了个,好像200入的,你装芯片驱动了吗?应该是CF

我205包邮的,驱动都装了,CP2012的。买回来连上遥控器,没法解锁,连CF,BF连不上,刷了固件也还是连不上。

你的能飞吗?

网友B:
这个蓝色板子好熟悉啊……有点像f3 SHINE就是有刷刚出那时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蓝色板子好熟悉啊……有点像f3 SHINE就是有刷刚出那时的版本

有可能啊,可能闲鱼上买到库存货了。这个应该刷哪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啊,可能闲鱼上买到库存货了。这个应该刷哪个版本的?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啊,多试几次就好了,选对了电调协议选择brushed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可以,我问卖家能damx吗?他说行,回来搞了一天连不上,最后我上ppm就能飞了,也在地面站里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205包邮的,驱动都装了,CP2012的。买回来连上遥控器,没法解锁,连CF,BF连不上,刷了固件也还是连不 ...

你那个连不上提示什么?

楼主:
串口10秒内无回复

网友C:
就这个,固件看下最早的f3有哪些吧,反正刷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个,固件看下最早的f3有哪些吧,反正刷不坏。

就是这个,回去试试更早的版本看看

网友(2020-04-26):
LZ 找到这个飞控的固件么?我也有一个这个飞控,刷了EVO的固件连不上地面站了,一直蓝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