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电调固件版本16.7,但开了DSHOT有一个电机就是不转?!

楼主(2018-03-04):
确认电机没毛病的,电调协议除了DSHOT以外开oneshot multiSHOT四个电机都正常转动但一开DSHOT只有234号电机正常转动1号电机没放映!纳闷了

网友A:
piko飞控,要resource和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ko飞控,要resource和飞线

对的PIKO,请教下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PIKO,请教下怎么弄

论坛有人给银燕babyhawk开启DSHOT的帖子,你可以照着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人给银燕babyhawk开启DSHOT的帖子,你可以照着做

刚搜了下没看到啊,求给下链接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搜了下没看到啊,求给下链接地址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3609

网友B:
这个板子用dshot要把pwm1与啥啥短接 哎呦我老了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用dshot要把pwm1与啥啥短接 哎呦我老了记不清了

……是不是换个飞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换个飞控就好了

是的 包括银燕的那个小板子也是这样

网友C:
降一档dshot试试,我1200的电调,设置1200一个电机不转,降到600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一档dshot试试,我1200的电调,设置1200一个电机不转,降到600正常

150都不可以,全试了

网友:
没有用过这样的四合一!!!!!!!!!1

网友:
需要把Motor1 的电调信号线 接到PPM焊盘上,然后 短接SBUS 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