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出现:prearm:fence requires position提示,如何解决

楼主(2018-03-04):
Pixhawk2.4.8飞控配天地飞9,无法解锁起飞,地面站解锁状态给出的提示是:“prearm:fence requires position”,翻译过来应该是:解锁准备:围栏需要位置。查过网上,没有相关案例,求教如何解决,感谢。

网友:
手臂:篱笆需要位置

网友:
将围栏关掉试试。

网友:
楼上的有道理,你把地理围栏关掉试试!

网友:
就是字面意思,开启地理围栏需要位置信息,一般是开启了地理围栏功能,但gps还没有定位成功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