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天线极化问题

楼主(2018-03-04):
肥鲨蘑菇天线和四叶草天线都是圆形极化,怎么知道是左旋极化还是右旋极化?还是它们不区分左旋和右旋

网友:
拆开看。其实都是四叶草

网友A:
拆开来
右旋的话 就是看右手 大拇指方向和其他4个手指方向组合
抓住天线尾巴逆时针转(右手4指方向) 如果方向是向上就是右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来
右旋的话 就是看右手 大拇指方向和其他4个手指方向组合
抓住天线尾巴逆时针转(右手4指方向) 如果 ...

是左手定律和右手定律来判断吗,感觉似乎明白了,多谢指点,我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来
右旋的话 就是看右手 大拇指方向和其他4个手指方向组合
抓住天线尾巴逆时针转(右手4指方向) 如果 ...

微波与天线萌新表示大佬讲的太敷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