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3飞控刷BF,每次断开再连的时候,里边的东西就都没了!!

楼主(2018-03-04):
本人小白,按照视频刷了最新的BF固件,然后调参的时候,内存那里一直显示8.0Mb,但是视频里的up主显示剩余0,求助!!谢谢好心人!!!!

网友:
刷回来试试

网友:
清空内存时间很长,你等完了吗?

网友A:
那是黑匣子,要飞才会有数据一般飞两块电池就会满。

网友B:
那是黑盒子的数据大小 8M说明没用过
0M说明那飞控就没有黑盒子

8M的黑盒子没法用 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黑盒子的数据大小 8M说明没用过
0M说明那飞控就没有黑盒子

哦,好的,谢谢
那为什么每次调参完之后,在连接里边的东西就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黑匣子,要飞才会有数据一般飞两块电池就会满。

嗯,谢谢
那为什么每次调参完之后,再连接电脑,里边设置的东西都没了

网友:
换调参软件版本

网友:
地面站跟固件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