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参数就自动断开连接

楼主(2018-03-04):
最新的136版本。
飞鱼地面站设置参数,有的参数一设置立刻就断开连接。例如飞行模式的参数fltmode。
参数无法设置成功,有的参数又可以,郁闷。

楼主:
唉,没人知道吗?

网友A(2018-04-27):
是的,我也一样,我用的是apm,楼主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也一样,我用的是apm,楼主用的什么飞控

我也是apm啊,apm2.6

网友:
我就是设置模式时有这样的情况,其它还没发现。作为一个应急调参设备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9-03-12):
小手一抖,牛逼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