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刷第三方固件出现错误

楼主(2018-03-05):
本人使用50wb6充电器刷了第三方固件以后校准电流电压和电池类型,无法充电
这是什么问题,怎么排除,求大佬解救

网友:
B6还能刷固件?

网友A:
检测不到电池
这类充电器别乱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不到电池
这类充电器别乱刷

原来校准都可以的,

网友B:
再重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重刷一下

刷固件的时候电脑掉电了,这样怎么救啊,求大佬指点

网友:
这个没多少钱,建议别折腾了,换一个吧,没有把握的前提下不安全,要把电池充坏或起火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固件的时候电脑掉电了,这样怎么救啊,求大佬指点

单片机死机或者没有IO输出就是这样
1602 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死机或者没有IO输出就是这样
1602 显示器。。。。。。

这个充电器相对来说还不错。可以设置充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