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植保机功能?

楼主(2018-03-05):
AB点飞行具体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就像长方形一样,周围四个角分别a、b、c、d四个点,飞机在长方形地块上采A,B两个点,进入AB点模式,飞控会根据你采的AB点之间的距离,自动按你垄宽设置的宽度平移n多条航线。进行植保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长方形一样,周围四个角分别a、b、c、d四个点,飞机在长方形地块上采A,B两个点,进入AB点模式,飞控会 ...

垄宽的尺寸是自动生成的还是我们自己设定的?和自动规划航线有什么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垄宽的尺寸是自动生成的还是我们自己设定的?和自动规划航线有什么不?

垄宽的尺寸是你安装飞控时就提前设置好的,你采好AB点后遥控器掰到作业模式飞控会自动生成航线,只要你不打断他,飞控会一直一条龙似的飞下去。自主规划航线是你已经知道目标地块的大小直接在地块的四个点上取点飞控自动生成航线(仅在你规划的那四个点圈住的区域内)。AB点不用地面站规划,直接用遥控器可完成。自主规划航线得用地面站规划(个别飞控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垄宽的尺寸是你安装飞控时就提前设置好的,你采好AB点后遥控器掰到作业模式飞控会自动生成航线,只要你不 ...

有点明白了。像pix开源飞控有AB点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了。像pix开源飞控有AB点功能吗?

差不多吧,现在的控大都基于开源飞控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