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装新机咯~格子铺200+马泰克一层板飞控

楼主(2018-03-06):
自从去年大山里飞丢了个飞机,回来用剩下的QAV210改了个超低版本20MM高度。然鹅还是重,整机370G左右,鸡臂太宽,飞机重量加上鸡臂风阻加上电池天冷也不给力,压根不想飞了就。
一直也在观察机架,不是贵的离谱就是机架看着就蛋疼,继续买了去年丢的那个机架,格子铺200,起码价格适中,重量轻,正X,碳板强度真的很好,根据店铺介绍是因为胶水用得好,丢的那台机炸鸡鸡臂弯了都没断裂,弯曲处没有分层,用力撇回来后强度依旧。走保守路线继续用这个机架装机吧。
一直都是用马泰克电流计分电板加上普通F4,马泰克自家的电流计+分电板两层设计中间的排线我个人不能接受。QAV210也上了微雨燕二代,有电压显示,无奈电压更新极慢(相对于电流计的电压电流更新速度),依靠摄像头来指示电池油门的瞬间压降是不可能了。
正好过年买空心杯什么的逛店铺发现了一个神器,看到了马泰克的OSD 飞控 电流计 气压计一层板,价格也还好。入了。装机也极为简洁分享一些图片
大致确定装机思路,飞控方向,因为电池接口放后面的话和机架铝柱有干涉,要打磨飞控,这次放弃了后出,从侧出电源线吧。也可以侧出XT60,不过我不选择这样做也不建议这样做,因为直焊60的话如果电池脱落全部是飞控受力,很容易挂,而且飞控需要做减震,减震就是要有一个相对柔软的环境,那么大个插头在插上电池会影响减震效果。
好,接收机和飞控的孔位孔距一致,跟我装机的方位也吻合,就不拉线了,直接焊针。这里我做了个小改动,接收机线向后出线的话你会发现IPEX的地线和接收机后面的电阻电容等等有接触,虽然不知道具体后果,不过安全第一,用热缩管吧IPEX接头露出地线部分包起来。。完工
准备上电机电调。这是装机中最费时的一部分,不想有冗长的多余线路,而且这个天我的60W烙铁焊接分电板类型的东西压力很大,慢慢来
好的,至此电调电机基本搞定。。。
根据长度适当预留一些吧信号线焊接好。这里还是那句话,地线必接。至于说地线不接一切正常的,请无视这一步。。我不是经历过惨痛的教训也不会这么大费周章接上地线,途中是四个地线合并后焊接一个GND
接收机天线依旧选择这个位置,长久验证,这个位置最不容易在炸鸡中误伤天线,当然对远距离飞机头对着自己的时候可能会损失信号,不过注意观察OSD 的RSSI而且穿越机也不会飞太远了。剪两根适当长度的扎带,和天线一起,上热缩管。。当然我后期还上了一层,为了提高硬度,提高定型效果。
电源线通过软线链接到后面。炸鸡后面受力不会牵扯飞控。盖上图传托板效果
遇到个小插曲,已经很淡定。每次装机的计划中总会有各种小插曲。这次是这块XM+没有RSSI通道。。要刷固件,图为x7刷机方法,不想拆机了,遥控器连飞控一起点亮
简单测试图像波纹问题,待机和满油门。都OK,因为这块飞控因为体积问题,省略了12V的BEC,奥母威TX001只能直接取电池供电,让我很是不放心。不过经过测试图像干净没有任何干扰,后面我会再加个LC滤波上去以求稳妥。因为此时的满油门毕竟没带桨。
自制LC滤波
焊接好摄像头和图传线,带上上面的LC滤波。不得不说这块马泰克飞控的各种出线孔位设计非常理想,整机没有需要绕路的线头。。。大赞,入魔两年多就没买过100以上的飞控,但是这次,我觉得值。。。毕竟6S电流计分电板就要100了。垃圾不带OSD的F4也要70这样都170,还没有OSD。加上这次装机接线位置非常满意。。。这块飞控绝对好评
睡觉了,装到这里已经一点了,上个漆睡觉先
漆未干,电调扎带等漆干了在补一层502再说。整机完成憋问我为什么一直用红色,因为我只有红色油漆笔啊!!哈哈  。。其实是之前试过黄色绿色,所有淡色系覆盖能力很差,要把碳板的黑色全部覆盖要很多层,红色只要三层即可。

此时飞机重量300G,加上桨的话在320.和目标300G依旧有点差距,不过也尽我所能了。。。先这样吧。谢谢观赏

网友A:
飞哥,有装机了。。我的都没空飞

网友B:
再补个上天视频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哥,有装机了。。我的都没空飞

我已经停飞2个多月了。天冷,加上上次的QAV210装的重量不满意。。。天气回暖开始奋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补个上天视频就完美了

已经调试好OSD等等设备。。。等漆干了就撸

网友:
又装一个啊

网友:
什么电机?

楼主:
换新了飞控和机架。。。其余的还是上台的拉。。。干嘛加个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新了飞控和机架。。。其余的还是上台的拉。。。干嘛加个又。。。。哈哈 ...

装那么多,飞不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新了飞控和机架。。。其余的还是上台的拉。。。干嘛加个又。。。。哈哈 ...

现在手里还几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里还几个啊

就三个,空心杯。1106和2306.。明天RUN的飞控连接板到了在上个教程。那玩意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三个,空心杯。1106和2306.。明天RUN的飞控连接板到了在上个教程。那玩意很方便 ...

与其它飞控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其它飞控有什么区别

不是飞控,是摄像头到飞控RX的一个转接板,可以通过飞控调整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飞控,是摄像头到飞控RX的一个转接板,可以通过飞控调整摄像头

摄像头也要调

网友:
电调是多少安的?

网友:
一看就是讲究人,电调线不能长一丁点,焊点必须圆润饱满

楼主:
45A32位电调

网友:
绝对好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