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图传干扰一贴解决》

楼主(2018-03-06):
我们飞穿越机最讨厌的,除去炸鸡,就是干扰了。飞FPV,推油起飞就是满屏干扰,还怎么爽飞。废话不多说,直接上方法。(下文分割线后附带理论分析)
准备材料:铜箔、焊锡、硅胶线、绝缘胶带、焊台
情境1:分电板+飞控+图传
注意:铜箔要尽可能包到更多上图所示的敏感导线,硅胶线焊接铜箔与地。

情境2:分电飞控一体+图传
情境3:分电飞控图传一体
注意:本帖版权归Contrail~軌跡 个人所有,转载请通知原作者,且不得修改文章内容。
                             —————————————————分界线—————————————————
                                    警告
下文涉及大量的理论分析与工科生吐槽,敬请留意!
解决问题前得先分析问题-----这干扰是怎么来的。
我们飞穿越机,其搭载的绝大部分是模拟摄像头与模拟图传。家里老电视机的朋友估计都用过同轴线,它是使用最广泛的视频传输介质但考虑空间限制,穿越机应用中只能退而求其次的使用一般导线,原来同轴线宽带、低衰减、抗干扰的优点就都被丢掉了。穿越机的图像信号采用视频基带传输。所谓基带传输是指不需经过频率变换等任何处理而直接传送全电视信号的方式。
这种传输方式的优点是传输系统简单;在一定距离范围内,失真小;附加噪声低(系统信噪比高);不必增加诸如调制器、解调器等附加设备。(最重要的就是低延迟)
缺点是传输距离不能太远(很容易被干扰);一根视频同轴电缆只能传送一路电视信号等。(这个我们不管)
基带传输是好东西,但是视频应用中,视讯信号的频率很低,且很宽,约0Hz-6MHz,所以基带传输低频信号很容易受到电力、 电话、广播等低频干扰源的干扰。
环境的干扰我们不聊,仅聊穿越机自身产生的干扰。
前面说过基带传输低频信号很容易被干扰,所以在解决问题前我们先看看穿越机上有哪些干扰源大户。(其实就是电机电调)中学物理学过,通电导线周围会存在磁场,电流越大,磁场场强越大。最新的Blheli-32电调pwm频率最高48KHz。视频信号频带为0Hz-6MHz,这意味着至少有PWM的125次谐波信号频率都落在视频信号的频带上,解决它们就能解决图像干扰。
以为大部分模友没有pcb设计能力,不能解决接地中干扰耦合的问题,所以我们把目光放在传输线的干扰屏蔽上。上文三种都是针对低成本情况下我们能做到的干扰屏蔽方案,理论上不能百分百干掉干扰,但已经能把影响控制在一个可以忽略的限度。
铜箔包裹敏感导线可以模拟同轴的屏蔽环境,铜箔在接上一个参考地面的情况下可以有效的屏蔽掉大部分来自电调电机动力线周围辐射的磁场干扰。
为什么video信号的地要额外与CAM的地连接?因为有些飞控的osd设计很菜,地线拉的很长,不拉一条飞线的话,飞控的地布线就能耦合到一堆干扰。
为什么图传电源线要屏蔽?以为图传最后的功率放大部分对电源谐波分量比较敏感,不推荐用动力电直接给图传供电,这样很容易把动力电的地线的干扰耦合入图传功率放大级,直接干扰输出信号。
注意:本帖版权归Contrail~軌跡 个人所有,转载请通知原作者,且不得修改文章内容。
                          —————————————————分割线—————————————————
(此部分为题外话=吐槽)
有些学微波的朋友可能会吐槽,阻抗匹配都不讲,聊什么信号传输。呃,这里我只想说,都用普通导线了,阻抗匹配就自求多福把。顺带一提,模友们可以测测飞控的摄像头信号输入端对地直流阻抗是不是75Ω。不是?那可以扔掉了,虽然没有了同轴线,但是输入输出用75Ω匹配这个形式还是要有的。
下面这种就是没做75Ω电阻的例子:
    也可能有别的同学吐槽,低频干扰也有一大部分能量是从地线耦合进来的。做了来自空间干扰的屏蔽,不能完全治标治本。呃这个我也没办法,谁叫现在的分电板和分电飞控一体的pcb画得那么菜(有能力的朋友可以自己画一个,彻底解决地线问题)。这里一两个方法可以堵住来自地线的干扰,和大伙分享(低成本)。
方法一:将所有电调的正都焊接到分电板检流电阻的远离电池那一端,将所有电调的负都焊接到分电板连接电池负的那一端。这样可以直接改变电流在分电板上的流向,绕开BEC,同时减少公共的接地阻抗,一举两得。
   方法二:在每个电调的电源出线正负焊盘上都焊一个1000uF电解电容,同时在分电板靠近XT60头的动力电端同样焊一个电解电容。电容在此构成低通滤波,可以有效减少pwm的高次谐波产生的干扰(还能让电机响应更快)
   欢迎模友在本帖下讨论,一同解决问题。
   最后求申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太专业了吧学习了。哪天试试

实在话,要是按照上面说的全做,感觉还是挺不方便布线,毕竟穿越机空间太小了,航拍机就很轻松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什么?图穿和图穿之间干扰可以解决吗

给出了低成本的屏蔽空间干扰的方案和低成本的阻隔地线干扰的方案,反正就是减少了摄像头信号在穿越机上传输过程中被干扰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4个点
1. 在PDB接电池那边加个电解电容 要找个esr别太大的
2. 还不行就在电调接电源的地方加电容

这些方法文章都讲到了。图片给的是针对干扰信号的空间耦合,看层主玩天线的,这些应该都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v 22uf的电容四个 焊接在电调上足以

这个上文说了,是一个很好的防止低频干扰从通过地线耦合到图像信号中的方法。本文列出的更多是防止干扰从空间耦合到图像信号中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箔是防止什么的

屏蔽动力电源线中由大电流激发的高次干扰磁场。

网友:
非常专业啊,楼主用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效果的。怕打火可以用xt90,其实也没什么,氧化严重就换一个头

请问,四轴用4s5200mAh25c电池并多大的电容合适?

网友(2018-06-15):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在下学习了

楼主(2018-03-19):
引用 网友F:
我是听说在飞机的动力电端焊一个电解电容可以减小电池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又听说插电池时会打火严 ...

有效果的。怕打火可以用xt90,其实也没什么,氧化严重就换一个头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的确有点大,而且焊上去也不怎么好看;打火?不焊电解电容上去上电也会打火吧,毕竟电调上面那么多电容。

我是听说在飞机的动力电端焊一个电解电容可以减小电池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又听说插电池时会打火严重,是对矛盾。

网友E:
铝箔是防止什么的

网友:
厉害厉害,理工科就是强

网友D:
35v 22uf的电容四个 焊接在电调上足以

网友(点评):
+1 屏蔽线之类的基本没毛用

网友B:
解决了什么?图穿和图穿之间干扰可以解决吗

网友:
学习学习,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C:
就4个点
1. 在PDB接电池那边加个电解电容 要找个esr别太大的
2. 还不行就在电调接电源的地方加电容
3. 还不行就换PDB或者飞控多合一的那种
4. 再不行换VTX

地的干扰是主要问题 现在好品牌的设计都没这么多问题了

视频线或者摄像头 OSD线上直接包铝箔很不现实 尤其是炸鸡后很危险
现在好品牌的vtx都是要求直接接在电池上 别接PDB
用baseflight 或者CF的那个年代 各种干扰都很严重 VTX甚至OSD CAM的电源都要加LC滤波 现在似乎都没这些问题了

网友:
牛顶楼主的技术贴,我也要做屏蔽另外,GPS线也需要做这样的屏蔽吗,也用铝箔纸或铜箔包裹后接地线?

网友:
看不清啊画的图

网友A:
我去....太专业了吧  学习了。哪天试试

网友:
大致上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F:
25V或35V的1000uF电解电容个头可不小,太占空间了。在XT60头的动力电端焊一个电解电容,插电源插头时会不会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V或35V的1000uF电解电容个头可不小,太占空间了。在XT60头的动力电端焊一个电解电容,插电源插头时会不会 ...

的确有点大,而且焊上去也不怎么好看;打火?不焊电解电容上去上电也会打火吧,毕竟电调上面那么多电容。

网友:
帮顶一个,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