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电池上f450,电调是好盈天行者30a

楼主(2018-03-06):
4s,30c的电池能否上30a好盈天行者电调的f450的,有懂得兄弟麻烦解答一下,看是上3s的合适还是4s的合适。

网友:
看你的电机跟电调支不支持4s电压

网友:
天行者的30a支持吗?

网友A:
支持的。可以用。效果比3S好。F450的话推荐2212 980KV电机 10寸桨 30A天行者 20A也凑活了。电池用4S 5500mAh的。太大的自重就太高了。小了续航不行。5500左右最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可以用。效果比3S好。F450的话推荐2212 980KV电机 10寸桨 30A天行者 20A也凑活了。电池用4S 5500mA ...

我见电调上写的支持2-3s,不会上电烧了吧

楼主:
还有我是用电流计给飞控供电的,电流计应该不会有啥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我是用电流计给飞控供电的,电流计应该不会有啥问题的吧

不会的  没有电流计可能会出问题,有电流计就没事。另外 天行者30A看资料是支持2-3S的。实际上我测试过上4S电池完全没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