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和 x8r s.port 端口怎么连接?

楼主(2018-03-06):
pixhawk 和 x8r s.port 端口怎么连接?已经接了数传和osd了都正常,想把数据传到遥控,是不是要接s.port?怎么连接?遥控是2.2.1版本,遥控的回传一直不会弄,求大神指点。

网友:
主要楼主问题说的不是很清楚啊 用的是哪台控啊等等

楼主:
遥控是X9D啊

网友:
opentx 需要最新版的 ardupilot 也要最新版的
你需要一个TTL转RS232 的转换器用MAX3232的 淘宝一大堆
TTL接pix RS232接接收器sport

pixhawk 里面串口输出选项要选frsky smart port数据输出
这里以uart4为例

接下来x9d上就会有数据了 但是要让数据有意义你要装lua脚本

这个脚本叫FlightDeck
需要购买 我有正版但是不能分享
完整的技术文旦
http://www.craftandtheoryllc.com/downloads/FlightDeck_Manual_EN.pdf

楼主:
多谢楼上的大神!我先弄弄看。

网友:
有空看看我的帖子就会弄了

楼主:
大神,你的帖子里面的视频挂了,资料下下来编译老是出错,你编译是用什么版本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