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byhawk R测评第二篇 折腾几天之后的感受

楼主(2018-03-06):
本来想第二个帖子就把视频发了的,不过字太多了没人看视频,还是分开发吧。上一个帖子毕竟只是开箱,有很多事还是得折腾之后才能发现(吐槽)。

我拿到飞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拆机涂三防漆,淘宝7块钱包邮一小瓶可以用很长时间,和30多一瓶自喷的没区别,还不用担心喷的哪都是,就算泡到水里机子也没问题,雨雪天也能飞。
而且等漆干了还很漂亮。
怕银燕客服打我,然后还是先夸夸再吐槽吧。

首先至少和我手里的f3不同的地方是银燕magnum mini这个飞塔在只接usb调参的时候接收机供电也是有输出的。于是可以不卸桨调整参数,这就方便了不少。(不太清楚其他的小飞塔是不是这样,最近没怎么氪金。。。)
然后AVAN Micro这个桨确实也不错,炸机之后桨会弯但很少会断,掰直了就能接着用。而且毕竟桨太小了,炸过之后瞎掰掰动平衡还凑合可以接受。桨的声音也很清亮,没有嗡嗡的杂音。

还有一个比较主观的事,电池的问题,我在写这个评测前在YouTube看了看其他up发的评测视频,都表示4s850mah的电池太大了(专业飞手的没看过)。而且我测试下来室外5度的时候用4s850飞了三分钟之后电机已经很热了,在夏天气温30度情况下就算电机不烧,时间长了也会退磁。所以如果一定要上4s的话4s650mah的电池更合适。
3s动力会稍微弱一点,不过因为电池重量的减轻,手感不会有多少区别。当然3s也是550-650mah更合适,850mah仍然太大了。
2s动力就弱非常多了,只适合室内(室内指办公室,不是室内赛道)飞飞,不过谁会把race机型放室内玩。。。
所以如果你追求动力,个人建议4s650mah。对动力没有那么高的追求或者技术不到位(比如我这样)的,还是先拿3s练吧。。。

然后该开始吐槽了。。。一个是飞控usb口和上壳的距离还是有点近,用我手里这跟usb线都要卸俩外壳的螺丝,其他模友手里接口处稍微厚一点的数据线怕不是很容易插不上或者把飞控掰坏。。。
还有就是电容,某不存在视频网站上面测评视频的反馈是电容位置没毛病,可以放心飞。
但是出去飞一趟之后,电容的位置变成了下图
我还是乖乖把电容放机身里吧。。。
当然线越长效果越差,所有改电容的时候用了尽量短的线,而且是好盈电调上的20awg薄皮硅胶线(比自带18号细很多)。
涂完漆+换电容位置增重不算太多。。。
另一个事就是摄像头卡位比较尴尬,首先电机装上桨之后桨会挡住正常的螺丝刀头位置,强行拧的话要么刀头完蛋要么螺丝花。我觉得厂家可以送一个mt1806电机里送的球头内六角。。。
还有一点因为外壳拧螺丝的孔不大,导致不管螺丝是拧到摄像头外壳螺丝孔或者摄像头外壳和电路板之间的阻尼感是一样的,把镜头抬起来之后还看不到螺丝位置。
放上了两张近景对比图看看,差距真的不算大。刚拿到飞机肯定是要装接收机或者对频的,这一重新拆装尤其是刚拿到不熟悉机子,螺丝拧错位置的话顶多感到有点镜头怪异,接着飞只要一撞树,摄像头板子分分钟掉零件。。。
我的摄像头就是这么坏的。。。又花了70大洋收了个二手caddx看看,油管上的up表示低照度表现比机器自带的镜头好很多。
但是,又来了但是,因为某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会的举办,北京目前禁发航模零件,这段时间可能只能目视飞了。。。

最后分享一下我固定天线的方法吧,两根扎带绑在后面两个立柱上,胶条固定之后不会晃
这样主要是拆的时候方便,把扎带从柱子上拿下来就行,不过不太好看,等过几天打印个架子。。。
第二个帖子就到这了,视频过几天再发。。。

网友:
又是不错的评论

网友:
小的确实轻不上百克

网友A:
小高速电机是不是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高速电机是不是寿命不长

看用的零件的质量。nsk,nmb轴承肯定比几毛钱一个的寿命长。
但撞击同时也会很大的缩短电机寿命。

网友B:
这小机上4S850电池
重的不是一点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机!!!!!!!!!!!!!!!!!!!

整机确实不错,但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下一个视频贴里我会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机上4S850电池
重的不是一点两点

对,一定要上4s 的话500-600mah左右的电池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