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的吧友啊,关于飞控 控制小车问题

楼主(2018-03-06):
请问各位大神:能否用APM或者Pixhawk飞控来控制 没有舵机的四驱小车呢?

楼主:
有没有大神知道呀

网友A:
没有舵机怎么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舵机怎么转向

用两侧车轮的差速控制转弯,就是不知道飞控能否控制

网友:
原则上是可以的。你要是学航电或者控制的就可以。不需要APM,MWC更适合你。

网友:
参考 坦克的行进方式

网友:
两轮车挺好玩的

网友:
办法1,可以尝试下四轴的手动模式,四轴本身就是靠速度差来控制转向的。

办法2,高难度,重写飞控代码的混控部分

办法3,相对于2简单一些,自己用arduino做一个单通道舵机的pwm信号转为控制两个电机转速信号的映射板

其中办法1,不需要编程基础,只要有折腾精神,但不确定是否可行,办法二需要比较高的单片机编程经验,办法3则需要一点简单的arduino编程基础

网友(2018-07-28):
搞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