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小花园 玩穿越了

楼主(2018-03-07):
禁飞令就没玩穿越了, 反复尝试几个小机架,终于 DIY 了一个满意的, 全重 70g, 抗炸。

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z0600n3xb48&auto=0

网友:
减速组空心杯

楼主:
对,便宜好用

网友A:
这东西有点风就不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有点风就不行了吧

微风还行吧

网友A:
最近还在斗鱼直播吗?

网友B:
我哥们减到一个挂在树上的那种玩具四轴,我把我的F3有刷飞控塞里面了,原来的动力部分还能用,还不错,就是摄像头装哪都觉得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还在斗鱼直播吗?

暂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哥们减到一个挂在树上的那种玩具四轴,我把我的F3有刷飞控塞里面了,原来的动力部分还能用,还不错,就是 ...

这种遥控最好不要外壳,越轻越好。   摄像头热胶粘,难看没法

网友:
可以玩玩90轴距的无刷穿越,总重不超过200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遥控最好不要外壳,越轻越好。   摄像头热胶粘,难看没法

玩具四轴那种壳都很轻很薄,和架子的重量没多少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四轴那种壳都很轻很薄,和架子的重量没多少区别

我称量过,带壳的 100g,  我这个是碳架 70g, 带壳的重了近 50%

网友C:
玩具控改大摇杆吗?怎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具控改大摇杆吗?怎样改?

不是玩具控, 是 佩恩控小板 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