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摄像头到手后基本调整流程和原则简述

楼主(2018-03-07):
视频可能带有一些方言等等,听不清楚的话看这里的文字叙述

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摄像头到手可能需要调整,这并非厂家预设参数有问题,这是不可统一的设备之间差异问题。比如你雨燕的预设参数在大太阳下过爆了,并非预设参数不合理,而是雨燕出厂预设参数当时参考的屏幕,屏幕的亮度和对比度,与你当前用的屏幕“比如小飞手”的亮度对比度不统一造成的误差。。。那么新镜头回来如果预设参数有这种误差,我们需要在摄像头调参去矫正这个误差。这里面还有个情况,你也可以矫正你的屏幕对比度亮度去适应新买的镜头,这对于你只有一台飞机一个屏幕的情况下适用,假设你手里已经有三台飞机,都已经调试到各方面画面自己满意,那么你在调整屏幕去适应新镜头的话会导致其他飞机上镜头参数全部要调整。。。所以还是简单调整一下新到手的镜头去适应你的屏幕吧。

下面来说调整,首先第一项里面的数字宽动态,出厂是关闭的。需要手动打开,这个宽动态不开的话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摄像头的曝光兼顾性更差,兼顾强光“大太阳”天气,和阴天的能力减弱,会造成你在强光下调整的参数到阴天就太黑,阴天调整好的参数强光下过爆。所以必须开启,默认开启后子菜单参数数值是60多。视频里面降低到了30,打开这个参数并且调整到30是为了强光下调整好的参数,一般在阴天的时候二次调整会适当增加亮度,然后这套参数回到强光天气下依旧不会对画面造成太大影响。这个选项不打开就一个后果,阴天调整好的参数哪怕是刚刚勉强能看清,强光天气必定过爆。

然后是影像调整菜单,这个菜单里面调整的重点是对比度和LCD里面的基准亮度以及伽马特性相配合,让画面不过爆,维持正常曝光的情况下画面低亮度区域不会太黑看不见。这里的基准亮度和伽马特性以及第一栏里面的亮度,你都可以理解为亮度,亮度是提高这整个画面的明暗度,高了的话会让原本应该暗的地方灰蒙蒙的,低了暗的地方更暗。亮度和对比度的配合调整,必须建立在窗口画面有高亮区域和暗区域的基础上可以的到一个接近完美的数值。。。对比度顾名思义就是两区域和按区域的对比差,这个数值越高亮的地方越亮,暗的地方越黑。我们需要找一个窗口画面同时有高亮区域和按区域的环境,比如天空和树荫,让摄像头停留在这个环境下,降低对比度,按照雨燕的情况来看降低到80左右基本就是无对比度状态,然后去调整LCD的基准亮度和伽马特性,我个人经验亮度不要通过第一栏的那个亮度去调整,会有副作用那一栏维持亮度50最好。调整基准亮度和伽马特性到天空和树丛都能看清,亮度不刺眼,树丛暗区域能看清,并且有些灰蒙蒙的发白情况,然后去吧对比度增加,让两区域和暗区域都清晰可见,暗区域变暗的同时没有灰蒙蒙的感觉但是依旧可见里面的轮廓物体为准,如果增加对比度就表现为暗区域特别暗不好辨识物体的话就再回去增加一些基准亮度。然后飞机起飞,要知道起飞后和你在地上看到的画面大不相同,表现为起飞后你刚刚能看得见调整好的暗区域,起飞后看地面会过暗,这时候适当增加基准亮度和降低伽马特性,适当降低对比度。到起飞后屏幕的两区域和暗区域符合上述调整原则。至此,强光大太阳天气调整完毕
下一次调整选择在阴天,很阴的那种快下雨了的那种。哈哈。然后去直接试飞,发现地面暗区域和天空亮区域同时存在的画面暗区域过暗的话,继续增加一点点基准亮度,降低一点点对比度。这里一定要少少加,否则晴天又过爆了,而且前面的宽动态降低到了30也是为了让阴天的这次收官调整不会过分影响晴天。

至于白平衡,不觉得自动白平衡发黄的话就不用调整了。因为手动只能适应一种状态,你日光下调整好了,到了室内白炽灯下会更黄,因为不是自动的白平衡。如果都是室外飞不考虑室内,可以按照视频内方法手动纠正白平衡到画面颜色正常。

网友:
好贴,纯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收藏了,现在只有老鹰2pro,以后要有雨燕参考参考

网友:
我居然看完了

网友:
正准备入小飞手,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