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总往一边偏

楼主(2018-03-07):
起飞的时候总往一边偏  同学们指点一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去调参,试试可以不,在认真校准遥控器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这是QQ飞控?认真看看说明书,然后校准水平。另外,没有GPS定点的飞控一般多少都会有点偏,习惯了飞熟了就能控制住了。

网友A:
不懂的话就直接用微调调整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的话就直接用微调调整过来

调了  怎么调都不行

网友:
重新参调吧

网友:
把最低的那个角的电机换一下试试

网友:
油门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