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进 帮解决给100牛币

楼主(2018-03-07):
遇到如下问题了   f3可以烧写固件   但是最后点击连接出现下图   无法连接啊   怎么办    灯一直是蓝色的  不闪啊  红灯也不亮
点击链接时显示串口成功打开 id9   等大概10多秒显示串口成功关闭   怎么回事啊
如图已经烧写成功了
灯一直是这样的  把boot不短接也是黄灯
100牛币

网友:
让我试试 ,加下我QQ1378363622。远程协助你

网友:
com口,驱动,都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发现固件版本刷错了

网友A:
楼主,可以教我怎么刷固件么,193494109我扣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教我怎么刷固件么,193494109我扣扣

很简单的  短接boot  选择飞控类型  选择飞控固件  点击从网络加载   再点烧写固件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  短接boot  选择飞控类型  选择飞控固件  点击从网络加载   再点烧写固件就行了

我听说还要fanqiang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听说还要fanqiang啊

短接boot后蓝灯常亮红灯不亮就可以刷固件了

网友A:
网络加载不出来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加载不出来固件啊

你是不是没选择飞控型号和固件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没选择飞控型号和固件版本

选择了啊

网友:
如果没刷错固件的话,应该是端口的问题,看看驱动

网友(2018-10-12):
当然要顶了

网友:
来慢了,B都跑了

网友:
虽然不懂,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