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视摄像头改造

楼主(2018-03-08):
外部电源需要降压以后才可以接到摄像头上,其他的外壳,灯板都可以拿掉,最后只有摄像头,热熔胶是后来补的,拆开以后镜头和电路板掉了

拆摄像头的时候里面有点胶,还好勉强能划开,拆的时候忘记拍了

这个摄像头像素还不错,用来改个业余玩玩还是不错的呦

这个摄像头有两种视频模式:一种是倒车模式显示正像但是有倒车线,还有一种是镜像模式没有倒车线,如果用的话可以设置把显示器改成镜像显示就可以了,
前提是不加osd.至于这两种模式怎么切换,本人也是小白一个,还没弄清楚,但是听店家说摄像头装前面向前看就是显示镜像,向后看就是倒车模式,有哪位大神知道,能否交流一哈,感谢。。。。。
第一次发帖,凑合看看吧,我也水点经验

楼主:
穿越机板块怎么发不了贴了。。。。

网友A:
我也用这个

网友:
效果怎么样?广角的好用吗?还有OSD叠加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这个

我的是一个插头四个孔的哪种,没有单独给出的视频信号线

网友:
强烈不推荐这种摄像头
强光或者光线变化强烈的时候会成瞎子 只能在车的FPV或者室内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一个插头四个孔的哪种,没有单独给出的视频信号线

把线截断,用万用表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线截断,用万用表测

请问,怎么切换正反像,倒车信号触发输出是什么信号,触发车栽显示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切换正反像,倒车信号触发输出是什么信号,触发车栽显示器吗 ...

灯亮了就触发了,摄像头要倒着装

网友:
那所谓的微型处理器不就是12V转5V嘛。。肯定发热

网友C:
这东西玩过,电路上有几个电阻去调某个电阻可以切换正反图像,去掉epprom芯片就没倒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玩过,电路上有几个电阻去调某个电阻可以切换正反图像,去掉epprom芯片就没倒车线 ...

求指导,去掉哪几个电阻调成正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玩过,电路上有几个电阻去调某个电阻可以切换正反图像,去掉epprom芯片就没倒车线 ...

怎么改正像去倒车线?求画出

网友D:
电阻我都去过了!没有效果。还是镜像。

网友:
LZ动手能力超强,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我都去过了!没有效果。还是镜像。

你照个清楚点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