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烧掉一元件 帮看下是什么呗

楼主(2018-03-08):
懂的大神帮看下呗 右下角那个 谢了

网友:
照的太模糊了吧

网友:
降压芯片,稳压模块

网友:
能不能清晰一点啊,起码你说说这是啥板子啊,啥都不说,用猜的吗????

网友:
   是右下那个sop8吧,肯定是dc-dc降压芯片,但是型号就不好说了

网友:
8腿芯片,是降压稳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