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apm飞控维修

楼主(2018-03-09):
apm飞控输出口误接led把飞控的电路烧了,用跳线接好后显示罗盘错误,已知罗盘供电正常,换同样GPS同样显示错误

网友A:
硬件的事很难说。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的事很难说。折腾啊

烧断了两条线,飞线了,没反应

网友(2018-04-10):
apm2.8罗盘,淘宝搜索5883l

网友:
老哥,我的也显示这样,但是我的没烧过了怎么办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