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机架不抗风,求大神指点pid

楼主(2018-03-09):
现在飞机无风的时候飞起来特别稳,但是遇到一点风飞机定点模式就很晃。下面这个是现在的pid值。求大神指点。开始以为是P值小了,然后我改成0.15飞机无风的时候就特别晃。
飞机配置
S500
2216电机  810Kv
3S 5200电机
带相机云台机身重量1700G左右
APM飞控

网友:
飞起来的感觉很难描述清楚,可以试试自动调参。

网友A:
同意楼上,先不要盲目自己调参,用自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先不要盲目自己调参,用自动试试。

我开始默认参数的时候弄过自动调参,调参后飞机不稳。后面才弄的自己填的pid值。但是现象有小风的时候飞机都很晃

网友:
把i值调小一点试试,比p值略小,过调节的话可以把d值调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