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佬求助

楼主(2018-03-10):
请教大神大佬一下,关于穿越机,本人用的qav250的机架,我轻轻推一下油门,慢慢的转速越来越快,会以2号电机为圆心转圈圈,或者左边的高,右边的低,向右边翻,本人调了很多次,都弄不好。油门行程在bf里面矫正过,请各位指点下,感激不尽。f3飞控 视频上传太麻烦了就没上传

楼主:
等一个大佬

网友A:
以我的经验8成的概率是四个电机的转向都反了。

网友:
3个原因:电机顺序错误,电机转向错误,机架朝向设置错误。
前2个原因自己查查就知道了,
机架朝向,你USB在右侧,就是YAW-90度,USB在右侧,就是YAW+90度,这个具体自己看飞机陀螺仪的姿态

网友:
把方向矫正好

网友:
矫正以后在设置页面,拿起机子前后左右动一下,看地面站里面机子动的方向和你实际动的方向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8成的概率是四个电机的转向都反了。

检查了,没有反,谢谢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大佬,问题已经解决了,把方向调成-90就行了,调了我一个多星期,终于弄好了,

网友:
调好就爽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