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11):
模友们,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大疆的飞控连接不了电脑是什么问题,我系统win10,

网友:
驱动下了没?

网友A:
二手可能刷了v2,你下个v2的调参软件试试

网友:
把系统时间调到2005年,试试。

网友:
驱动没装好

网友:
win10好像不能用,我v2就是用win7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可能刷了v2,你下个v2的调参软件试试

对,他说他刷了v2,麻烦您把您说的分享给我可以吗

楼主:
大师们麻烦分享下v2的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们麻烦分享下v2的驱动

大疆官网有,直接下载就行

网友(2018-09-10):
换条线试试,有的线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