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三代接收机怎么外接mos管

楼主(2018-03-11):
萝莉三代接收机怎么外接mos管   有电路图吗

网友:
能接吗?貌似没听说过。

网友:
直接推萝莉三代接收机怎么外接mos管 接收机,mos管有什么用,mos管三个极,mos管怎么用 作者:djzoom 8693 萝莉三代接收机怎么外接mos管 接收机,mos管有什么用,mos管三个极,mos管怎么用 作者:djzoom 8631 萝莉三代接收机怎么外接mos管 接收机,mos管有什么用,mos管三个极,mos管怎么用 作者:djzoom 7876

网友A:
加三极管,驱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三极管,驱动mos管

怎么加啊

网友:
同问,怎么加啊?

网友B:
楼主找到电路了吗?

网友:
大神贴个电路图上来啊,还有零件清单,准备改个手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电路了吗?

没有啊

网友:
有接收直接集成电调的板子啊  在董老板的群里  高肥帅发的

网友:
别的论坛好像有,最不好找的是无刷电调资料。

网友:
我也想知道…接mos可以直接驱动小电机的话飞小飞机就好办了……现在卡在电调上

网友:
请大佬能指点下小弟们…怎么直接接mos管,多谢

网友(2019-03-20):
我要我要,我还要

网友(2019-08-05):
萝莉群里有相关资料,可以 了解一下

网友:
要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有接收直接集成电调的板子啊  在董老板的群里

网友:
有电路图吗?

网友(2021-05-10):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