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7s x9d 该入手哪个

楼主(2018-03-11):
想入手x7s,毕竟颜值高嘛,但又有魔友推荐x9d,很纠结,该入手哪个!

请大家从玩穿越的角度,帮忙从技术方面分析一下,该入哪个!

网友:
X9吧,经典款

网友:
感觉X9D好点~~~~~~

网友A:
昨天刚买了x9d+,也曾考虑x7s,只是屏幕小了,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买了x9d+,也曾考虑x7s,只是屏幕小了,不爽。

屏幕用处不大吧

网友:
X9D,经典,也能换霍尔摇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用处不大吧

这是不选x7s的原因之一,主要的是比x9d+还贵100多,这就不太合适了。x9d+还有更多开关。
不过如果你是颜控,选x7s也是值得的,蓝色、碳纹都好看。

网友:
控不是消耗品,有钱的话建议买好一点的!!!!!!

网友(2018-05-29):
看了评论更晕了

网友:
X7S 以后带有蓝牙调测 的是主流 有个蓝牙功能的控 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X9D se飘过 手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