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能装在富斯i6上吗?

楼主(2018-03-11):
淘宝上的五号磷酸铁锂电池一节电压3.2v,能用两节加两节占位桶给富斯i6供电吗?即使这样两节加起来的电压也超过6.4伏,会不会对遥控器有害或烧毁遥控器。想知道富斯i6最高可以在多大的电压下安全工作?

网友:
没问题,正在用,并且很好用。可以看看我以前的帖子。

网友:
可以,正在用,但是也不是特别耐用

网友:
我用了两个4.2的,一直没问题

网友:
百分之百可以。我用过。后来遥控器升级,我把它给卖了。他原来是四节5号电池吧也就是6v 磷酸铁锂充满之后,也只多了多了0.4伏。

网友:
如果用两节锂电池可以加一个五伏稳压。7805稳压管我也用过。

网友:
7805效率太低,不如网上卖的DCtoDC模块,几块钱还包邮,转换效率高,不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