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通道问题

楼主(2018-03-11):
各位大神,目前搞了一个550,但是好像通道不够用了,1,2,3,4就不说了,5,6为飞行模式6档位混控,用了一个三轴云台,7俯仰,8横滚,9模式切换,现在还有一个电动脚架没地方接,求指导,谢谢了!

网友A:
模式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切换?

三轴云台有三种模式,航向跟随,航向俯仰跟随,锁定这三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轴云台有三种模式,航向跟随,航向俯仰跟随,锁定这三种

通道不够,舍弃模式切换

网友B:
我感觉 云台横滚没多大用  除了双控操作

网友:
5和6都用于飞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 云台横滚没多大用  除了双控操作

说错了,8不是横滚,是航向